捷波MIG41TM 反复重启

楼主(2015-03-07):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电脑顺便了解下,客户的电脑昨天2天没有关机就在昨天还能正常使用。今天开机不显示于是打开电脑接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和CPU风扇不转,用手晃动一下发现风扇卡死 。在进过一系列检查后发现主板反复重启,诊断卡的代码是D4-35-40-D1,D4-35-40-D2,D4-35-40-00 。代码在40过后不管是D1.D2还是00就关机,等个几秒又出现以上代码。后来在网上找到这款主板的BIOS刷了下还是不行。现在有两点疑惑请大家帮忙解答下其一:这种故障跑码有没有完成 其二:从哪里查起

网友A:
我的个人感觉问题在内存上,检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并清洁内存槽子和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感觉问题在内存上,检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并清洁内存槽子和内存条

内存问题我也查过 供电  VDDSPD  SMBCLK SMBDATA   DDRVTT  都正常  而且内存条我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