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纠结X,Y。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楼主(2015-03-07):
在看电路图时,常常有一些电阻、电容的型号标识有些困惑,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谢谢。
如下图,电容标注为0.1U/6/Y/25V或者470P/6/50V/X或者是电阻标注为75/6/1/X。这些X、Y表示什么?

网友:
电阻是75欧姆六分之一瓦吧,电源滤波有X电容和Y电容!电阻不知道X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的理解是75欧姆,封装形式0603,误差1%,X也不知道。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说一呀,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一般情况来说,这个X Y是可以不去理解它的,对维修没有本质性的帮助。

网友: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这样标,肯定有一些信息在里面。还有更奇葩的,请下图红框:那里还有个8E

网友:
饼哥肯定知道这个问题,但他不到这里来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A:
X 表示实际电路图中元件没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 表示实际电路图中元件没安装

我记得没有安装是用_X表示的呀。谢谢你的回复。那Y是什么含义?还有下面图中那个8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没有安装是用_X表示的呀。谢谢你的回复。那Y是什么含义?还有下面图中那个8E。

不是所有板的图纸中的X都表示不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板的图纸中的X都表示不采用的,

你们在实地老师是怎么讲的?这些图均来自技嘉的一些培训资料。

网友:
做维修还是用不到

网友:
技嘉的是/X  前面说的没错,其他的不考虑,

网友:
在电脑主板笔记本主板电路上面除了晶振部分,电源取样反馈部分对元件精度要求较高,其他电路精度关系不大,不要理他,你还不如多认真研究电路工作原理,时序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