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待机问题

楼主(2015-03-07):
此机器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放了一会、后来不知道怎么情况短路了竟然!
短路的时候把 系统供电芯片的 16pin 也就是主供电19v 的焊盘 烧坏了!芯片换后飞线完成了!发现还是短路后来发现 51123的 5v 供电mos管2个都短路了!双双换下!发现u42也烧坏了、换了之后待机0.028a没有3v5v 供电、此机器的供电正常是插上电源就应该出的 3v5v
仔细看了看图纸、发现此机器的3v 5v 是受控于ec 的、此ec下挂着bios 、那就刷吧!刷了ec的bios后发现3v有了、5v确只有2.0v左右!
修到这就有点梦圈了!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备注:5v的双mos管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换的都是一模一样的mos管!还用3v 的mos管换到了5v 的pwm短路里、还是不行!
ec的bios 也刷了好几个了!唉!
求大神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
5V阻值对吗

网友:
嗯 阻止正常、 3v  阻值378   5v阻值365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款机子都是ec bios问题啊,无待机

网友:
说白了都是对机子的工作原理不够熟悉。无缘无故就对BIOS进行刷写(有什么理由吗?), 这往往会把维修方向搞糊涂(在刷几个之后不行的情况下应该用回原数据再从头对待机部分进行维修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吧  查查

网友:
查到图纸 找到待机芯片的工作原理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待机满足的供电 ec开启信号  然后出电压 后出pg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查找问题

网友:
LZ还是量一量3V,5V后继电路有没短路,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人家都叫我  短路小王子,

网友:
垃圾的V460   看着图纸仔细 查查

网友:
再刷bios吧

网友:
换待机芯片试下呢

网友:
看下cpu供电芯片有没问题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管易短路烧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