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暗屏

楼主(2015-03-07):
此机器接到手的时候是大短路、心想好啊!大短路最好修了!呵呵、当我找到了短路的电容的时候、换完之后发现还是短路、
最后查图纸时发现 显卡供电芯片 rt8208 芯片发烫、换换完后发现电流一路上升、心想ok了 、机器亮了、
当我把屏幕按上的时候发现暗屏、
*脏话*!
怎么个情况!
下面是图纸!求大神帮分析!

主供电19v已经产生了!

网友:
不小心按住了 shift 竟然发表出去了!

网友:
接上题!
LCD_BRIGHTNESS  此信号是由显卡直接发出来的没有一点电压!我加焊过显卡故障依旧!
lcd_vdd 此信号有3.3v供电!
其余的还有什么是必要的么  ?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24 25两脚电压正常吗,屏工作条件27脚3.3v

网友:
可以接来一个电压试试,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暗屏,3.3V背光开启没有?

网友A:
LCD_BRIGHTNESS  亮度调节不用管
背光:15脚 BLON_OUT_C 3V以上才行
1、2、3脚 DCBATOUT_LCD 18V以上正常
27脚 3.3V 开机后产生的S0电
28、29、30脚 屏供电LCDVDD 3.3V才正常
13 14 16 17 19 20 22 23 24 25是屏和显卡的数据传输,一般正常运行时是1.几V,MHZ级别的波形

网友:
应该烧屏上的保险了。我昨天修了一台ASUS  A84S的 拿来也是大短修好板后 屏上的保险也烧了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  把5 6 脚修出3.3就OK

网友B:
换屏试了吗,然后就是背光开启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_BRIGHTNESS  亮度调节不用管
背光:15脚 BLON_OUT_C 3V以上才行
1、2、3脚 DCBATOUT_LCD 18V以上正常 ...

说得很详细   菜鸟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啊,很精华哦。。。。。。。。。。。

网友:
首先是背光正常了没有,如果没有背光,查一查背光开启了没有,如果背光开启了但没有背光,查高压板。

网友:
拆个号机器对着量信号就行了

网友:
换个屏排查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块屏试试啊 有可能是屏保险烧了呢

网友:
亮度调节,直接飞3.3 , 背光开启,飞3.3,肯定可以了,以前就这么修的,然后把那个跟EC链接的调节,断开,以免,拉低电压,

网友:
绝对管用,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
6脚是开启高压板的供电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D_BRIGHTNESS  亮度调节不用管
背光:15脚 BLON_OUT_C 3V以上才行
1、2、3脚 DCBATOUT_LCD 18V以上正常 ...

15pin  是 背光开启么 ?这个脚位没有供电啊! 是由ec 发出的、但是ec我也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试了吗,然后就是背光开启的条件查一下!

屏 肯定不是了! 如果背光开启是15pin 的话 那就是背光开启的问题了 、但是背光开启是由ec发出的!ec我也换过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肯定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暗屏,用手电照屏看有图像吗?若有则查背光开启,若无怀疑显卡了。外接试了吗?

网友:
屏高压的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正常搞主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pin  是 背光开启么 ?这个脚位没有供电啊! 是由ec 发出的、但是ec我也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啊!

没错,是背光

网友:
搞好没?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一样的问题    也是15pin没电压

网友:
开启电压没上去吧

网友:
屏线换了吗 又遇到屏线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_BRIGHTNESS  亮度调节不用管
背光:15脚 BLON_OUT_C 3V以上才行
1、2、3脚 DCBATOUT_LCD 18V以上正常 ...

是的  拉个s03.3v电压过去就可以了 你去试试吧

网友:
换过屏幕吗

网友:
换屏试试,有开启有什么用,我就遇到过大短修好后暗屏的!暗屏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