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重装XP系统后连不上无线网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07):
我电脑是联想20022,重装了个XP系统,无线网连接不上,无线网卡驱动是好的,路由器也是好的,可以搜索到无线网,但是连接时一直提示正在获取网络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啊?????
本想装个WIN7系统试试,可是每次装到一半都会蓝屏,然后就提示系统安装时意外关机,导致安装失败,求解啊?????

网友:
建议您 检查一下 无线密码!看看笔记本的小写键盘是不是开着呢 !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很简单,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装过下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网卡驱动或系统问题,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网友:
有些新机型本本XP好多驱动没有,能下到装好也会出现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或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