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出现若干同名文件夹,同时照片文件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5-03-07):
一张tf卡,应该是相机中用的,打开后有好多同名的文件夹,好像中了毒一样。不正常的文件夹打开都是空的。winhex打开磁盘,分区表看似没啥问题:

打开dcim文件夹查看照片文件,大部分图片都打不开,只有几张是好的。

在winhex里,点打不开的图片,数据区都是FF,难道没有救了?

---------
两个问题:
1 那么多同名文件夹,怎么回事呢?
2 打不开的文件,还能挽救吗?

补充内容 (2015-3-10 11:31):
刚才用winhex查看,F32分区,fat好的,目录项有。
按照目录项内容找到fat簇链,或者winhex直接定位,数据区都是FFFF

够呛了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同名的问题!一般都是中毒导致的!
我也做过数据恢复、但是很多次都是恢复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都是看不了的!像是被覆盖了的感觉!
帮楼主顶顶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同名的问题!一般都是中毒导致的!
我也做过数据恢复、但是很多次都是恢复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 ...

谢谢您的顶!

网友:
再顶顶,望高手教两招,赏口饭吃

网友B:
在资源管理器工具那里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包括系统文件,就会多出来很多。dll文件,lpk。dll,这个是lpk病毒,在u盘里经常见到

网友:
我的U盘中过LPK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资源管理器工具那里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包括系统文件,就会多出来很多。dll文件,lpk。dll,这个 ...

主要的问题是,数据还能恢复吗?

网友C:
换个软件,或许还能找到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软件,或许还能找到一些。

换了两个软件,找到的文件和直接打开的效果一样,多数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两个软件,找到的文件和直接打开的效果一样,多数打不开

超级的也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了两个软件,找到的文件和直接打开的效果一样,多数打不开

数据一般没问题的,主要是病毒导致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一般没问题的,主要是病毒导致打不开

刚才用winhex查看,F32分区,fat好的,目录项有。
按照目录项内容找到fat簇链,或者winhex直接定位,数据区都是FFFF

够呛了

网友:
看吧,叫你别乱装视频,出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是病毒导致的,那杀毒会不会有效果呢?

网友(2017-01-31):
FF不行了。。。

网友:
U盘一般是FAT32格式的 去找根目录查找文件内容所在扇区 然后那内容的扇区与正常的文件对比(一般来说病毒覆盖应该是FFFFFFF全是 或者类似的数据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