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L515板号6050A2262201-MB-A02的BIOS

楼主(2015-03-07):
由于东芝的机器,一个型号的板可以装进好几个型号的机器里面的,论坛上给你都只有机器型号没板号说明不敢用。特此相求BIOS文件一个。
板号:6050A2262201-MB-A02
谢谢。
另外说明下,主板是 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原机器故障现象:开始能触发,但是电流小,这是东芝通病,拆机测试果然没CPU供电,换NEC大电容,CPU电压出来了,但是屏幕没显示,电流0.6左右不动,装不装内存都一样,量各个电压都没发现异常。于是怀疑BIOS也有问题。但是找遍论坛都没这个板号的bios,只找到机器型号的。不敢乱来。

网友:
没人理了。闷。。。

网友:
看来又要淘宝买一个了。。。。。

网友:
6050A2262201-MB-A02图纸找到了么?

网友:
楼主整好了没有,今天 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L510(L515)独立显卡 版号 6050A2262201-MB-A02

网友(2015-05-10):
刚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2015-06-30):
换了大电容掉电 也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7-31):
不出3V,拆了BIOS就出了,刷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