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G470不上电 求帮忙

楼主(2015-03-07):
一台G470不触发
公共点--EC待机供电--内置时钟--待机复位--RSMRST--LID信号--ACIN都正常,开关到EC有跳变,EC到南桥的PWRBTN不跳变,EC换过三个,EC ROM也刷过两个,
示波器
捉ROM2脚有数据交换,请问各位大师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不触发

网友:
俺是新手,问题会不会出在桥上呢?

网友:
在线等着 客户急要

网友:
EC到南桥的PWRBTN不跳变,断开再看看跳变不,就可以断定南桥有问题否

网友: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你确定bios是正确的吗

网友(2015-04-06):
EC_ON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