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内共模滤波器的4脚有分那个是一脚?

楼主(2015-03-07):
或是脚没有分对调裝都可以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也不分哪个是一脚啊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感嘛       导线有分反正吗

网友:
不用区分,直接上去。

网友:
1、2脚或3、4脚不能同时接到电路的+、-极上

网友:
你的图片 左边半边跟右边半边是分别的两组线圈  分不出来的话用万用表蜂鸣档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是两个独立的电感,直接能看出来,不行用表测

网友A:
装错了也不要紧,顶多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错了也不要紧,顶多不通电

装错了 顶多冒烟

网友:
现在不都空气开关了么,怎么会冒烟呢,别用超标的开关不会冒烟的

网友:
是四脚的吧,万用表蜂鸣打任两脚,如叫,则是为一路,我拆过一个,一路接L,一路接N

网友(2015-04-21):
这个是抗干扰电路用的电感一般都是220的,劣质电器一般省略这些

网友:
不需区分,两组线圈分别接入L,N.................

网友:
部分正反 只要不要一个线圈跨到电源两端就行了

网友:
现在啥情况都有啊!!

网友:
这个不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