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5 M960_MP_MB MBX-224

楼主(2015-03-07):
电流跳到2.2A 感觉应该亮了 但是就是黑屏 外接也不显 查无LCDVCC 追无LCDVCC_EN 该信号从显卡发出 可是显卡重植,而且换了拆机的  还是不亮 死活无LCDVCC_EN SW1开关也检查了 没问题 有高手指导下吗
有谁有一样的机器看下SW1开关在什么位置 显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
You can connect the 3.3v to LCDVCC an remove U17

网友:
SW1 开关组合可以随便组合测试的 不用担心烧坏,我以前也遇到一个 则么修都不亮,结果试了一下 开关组合 就好了

网友:
电路图的 左下角 有 各种显示器的 匹配方法 白色 很长的 一栏

网友A:
I have same problem and, I'd connect 3.3v to LCDVCC and it work, you can remove U17.
When you power your laptop, 3.3v will go to LCD board
Sorry I bad English and chine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have same problem and, I'd connect 3.3v to LCDVCC and it work, you can remove U17.
When you power ...

Thanks, The old way!

网友:
请把屏幕拆开看下品牌,然后对照图纸下面有一个表格去跳线就好了。我手上刚好有台这机器BIOS坏了,电流看似正常却不亮机,刷后可以亮了,但温度虚高风扇狂转,HM55的桥麻烦了,找不到此款机的防狂转的BIOS.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啊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