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针没有标示启动线、重启线、硬盘指示灯等怎么连接

楼主(2015-03-07):
主板插针没有标示启动线、重启线、硬盘指示灯等不看说明书怎么连接
硬盘

网友:
接通主机电源,用万用表测量插针的电压,当某一个插针电压在3.2v左右时,此插针与相邻的为电源开关,碰触它们就能启动电脑。电脑启动后再找电源灯,硬盘灯,剩下的两个应是重启。

网友:
我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来测

网友:
根据开机线确定

网友:
一般都有标 不再接口处 就在主板某出 仔细找下。

网友:
没标,又没说明书,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