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迅速判断各种高压板的定义

楼主(2015-03-07):
判断驱动板和高压板联线的驱动板端定义更简单,首先确定地线,和驱动板装锣丝相通的地方就是地线,然后用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去找12V,是12V的就是电压端,再找开关控制端也很简单,通过开关显示器,能发出0/5V跳变的就是控制端,亮度控制端也很简单,找出以上定义点亮机器后,在调亮度的同时测电压,能在2--5V之间变化的就是亮度控制端。
    再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控制端或原板开关控制端已坏,不用急!可以将高压板的控制端接到绿灯上,这样开机就有2--3V的电,关机为0V,正好让高压板使用!
液晶的高压板坏的比较多,但高压板接线各种各样的都有,如何迅速判断他们的定义成为你快速维修的前提,首先了解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1:电源,一般是12V    2:地线,这个大家都知道,3:开关信号 4:亮度调节,现在很多高压板没有了此脚,靠驱动板改变亮度,我们不用管它。首先确定电源,和高压板上电解电容正端相通的肯定是电源正极,那么电源的负极就肯定是地线了,这样我们就判断出来了12两个条件。那么还差一个开关信号,怎么判断呢?很简单,用刚才的判断接好电源和地后,用一个已知的5V电压去碰高压板除了电源和地的其它脚,哪个能使机器亮起来,哪个就是开关信号端。
本人根据多年的液晶维修经验,液晶的高压板坏的比较多,但高压板接线各种各样的都有,如何迅速判断他们的定义成为你快速维修的前提,首先了解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1:电源,一般是12V    2:地线,这个大家都知道,3:开关信号  4:亮度调节,现在很多高压板没有了此脚,靠驱动板改变亮度,我们不用管它。首先确定电源,和高压板上电解电容正端相通的肯定是电源正极,那么电源的负极就肯定是地线了,这样我们就判断出来了12两个条件。那么还差一个开关信号,怎么判断呢?很简单,用刚才的判断接好电源和地后,用一个已知的5V电压去碰高压板除了电源和地的其它脚,哪个能使机器亮起来,哪个就是开关信号端。
     本人用这种方法判断高压板定义和换高压板,均不超过10分钟就可以搞定,为你的快速维修打下保证!
     个人经验,大家可以试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补充一点,拿5V去试最好加个1K电阻限流相对安全点~~~
一般通用型的看下高压板的结构都能基本看个明白,对于那种通用型的一般EN进去是到一个3极管或通过一个电阻进入3极管,对于品牌机上的或笔记本上的多是EN直接进了IC控制,这就需要借助IC器件手册来判断~~~~~~~~~~~

网友:
学写了,谢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