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6BW 显示屏白一会暗一会无显。新人求指教

楼主(2015-03-08):
三星226BW 显示屏白一会暗一会无显。新人求指教

网友:
你先把怀孕的电容换了再说啊

网友:
电容鼓了

网友:
先换掉电容再看电压对不,不对就修或者换板,对就再看驱动板修或者换。

网友:
供电不良,先把爆浆的电容换了,在测试一下

网友:
电容怀孕引起的吧  换个试试

网友:
那几个鼓起来的电容换了就好了应该

网友:
先把爆浆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估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像是大家还是别回了吧以后,这么明显的问题都没有发现说明是外行的····以后大家还要不要搞维修啊。

网友: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是电解电容鼓了,换后应该就会正常了。

网友:
三星22的屏灯管也容易坏!

网友:
应该也就是电容鼓包漏电,导致供电不足吧?

网友:
一排三个电容都鼓成那样了还看不出差别来啊!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电容都那样了都没看出来吗

网友:
楼主不会换电容????!!!只会问问题

网友:
电容都那样了不出问题才怪呢!

网友:
修的很多了 电容鼓包 屏爱坏

网友:
换电容 不行就是灯管

网友:
你们告诉他干吗,明显不是维修人员,是来先问清楚,然后找维修人员砍价的,最好别理!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楼上的师傅们,小弟才入行还是学徒,请各位多包涵。。

网友:
楼主 电容怀孕了 你都不知道???

网友:
先换掉鼓包的电容…

网友:
电容怀孕已经有所发现,已经换了,现巳正常,多谢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先把基本 外伤问题解决啊,把电容换掉,差不多就好了,如果不行在查

网友:
电容全爆了也不先换下呀。新手也不像啊。外行吧?

网友:
楼主怎么这都不懂,也太OT,不行还是去找个专业的修下吧,不要为了太苛门,搞得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这么明显的故障还用发帖求助???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