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唯一780B电源板更换电容后输出电压只有1V多了

楼主(2015-03-08):
唯一780B显示器开机屏幕亮--灭--亮--灭--亮--灭不停循环,输出的12V和5V电压都有些高,两个月前更换滤波电容所以还是怀疑电容的问题。把所有不分25V480uf还是16V470uf的电容都更换成了25V1000uf的电容,只有一个50V的电容没有更换,竟然把输出电压给搞没了,换回原电容也不好用。现在12V输出只有1.3V,开关3.3V变成了0.3V。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还请老师们帮助解答下

网友:
光耦和431 换了吗

网友A:
断开12v试试电压正常不

网友:
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B:
光耦和431是哪个,我都找不到。测量两个双桥的阻值不一样

网友:
大电容换了也不好用,大电容处有300V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12v试试电压正常不

怎么断开12V?我是没接驱动板,直接测量的电源板电压

网友:
电源板没有修好,接着修。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 是不是哪里被你搞断线或掉件了

网友:
上图!大家一起休!

网友:
建议插上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被你连锡焊短路了,或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和431是哪个,我都找不到。测量两个双桥的阻值不一样

反馈的重要原件,如果无短路,首先就要想到换这两个

网友:
现在是问题越搞越大,

背面红色圈里的四个电阻都烧了,我正测量黄色圈里开关集成电路和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呢,四个电阻一道火花就烧了。吓死我了。黄色圈里都有直流1000V以上的电压。从变压器里出来到双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左边的无电压,右边的只有1.3V,测量阻值左边的应该是击穿了,三个脚都是通的,通电的情况下能听到像大变压器的吱吱声。

网友B:
下面两个细线圈里哪个是光耦,一个是半圆型两脚,一个是四脚

网友:
肯定哪里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两个细线圈里哪个是光耦,一个是半圆型两脚,一个是四脚

那个四脚的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