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清灰后屏幕颜色变淡红色

楼主(2015-03-08):
(图片)

网友:
在线等待 ,谢谢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
仔细查看,屏线接口问题松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A:
好好查查屏线接口哪里吧

网友:
灯管问题吧 !

网友B:
屏线接口针弯了没有

网友:
字体颜色是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查屏线接口哪里吧

我没动屏线, 我也怀疑过但是我重新拔插了好几次也不行

网友:
拿洗板水洗洗屏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口针弯了没有

接口弄过好几次,还是那样

网友:
我也觉得是灯管的问题! 但是我没动灯管啊

网友:
入菜单调色温试试。

网友:
还是屏接口看看!

网友:
换个好的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

网友:
如果是清灰导致的,  那么绝对不能是灯管, 只能是缺色, 说白了还是断线, 有信号没过去

网友:
打开颜色模块观察,看各种颜色是否正常。灯管引起的偏红,一般是不均匀的,注意观察一下再检修

网友:
你外接看看会不会出颜色  在换个屏看看  就能大概确定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屏线没装好吧

网友:
屏线段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也想知道问题!以后遇到好解决!

网友:
屏线没插好

网友:
屏线没有安装好

网友:
屏幕显示缺绿色,既然是清灰引起的,估计屏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检查和清洗屏线接口位置

网友:
加焊显卡 仔细观察显卡是否吊件

网友:
屏线短线了吧

网友:
看屏线接口。。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

网友:
查屏接口啊,还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 要不有的同行清灰30块搞定 真的遇到这种 客户难讲话一点非让你搞定 这就伤脑筋了 俺也碰到过 当是点不亮的 点亮了成这样了 大不了 不修了罢!

网友:
你看一下屏线,PIN接口,不然就显卡输出部分

网友:
屏线,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线的问题居多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准备动刀,哎清灰能把显卡弄坏了 我真是服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能导致

网友:
灯管多些吧 看下是不是开一会就会变白,一般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屏接口 或灯管 具体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