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短路秒杀

楼主(2015-03-08):
比较懒所以打了一点点字
通电瞬间电压拉低,5a大短,拆开主板,挑战电流限制为2A电压到6v,接通, 保护隔离电路非常烫 ,断开电路接通后继电路还是大短,很明显是后继短路,整个主板摸哪里烫,有烫但是不是特别明显非常烫手的那种,将限流跳到3A,这时候磨出来Q1030非常烫,拆掉不短,在旧版上面拆一个小mos管,ok

网友:
烧鸡,电压我一般是1-3V

网友:
你的烧鸡大法和我的赶脚不一样

网友:
电流跳至3A,电压升到了多少,好象有点冒险。

网友:
3A电流烧机,有点冒险啊!既然大短,又是温度平常,肯定是散热条件较好的大功率器件短路了。为保险起见此时应拆场管排除故障了,不该再烧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