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开机掉电到了1.9A 在到0.3

楼主(2015-03-08):
此机原先我换过全新北桥 ,开机到了1.9就掉电 落到0.3 因为换的有铅全新北桥,怀疑开焊,上BGA加热。这下电流到了1.5-.16-1-,9-2.8不亮机。电流偏大,换了一个CPU 到了2.2 还是不亮机。有加焊北桥一样,后又换了一个重新置锡的 还是一样。加焊显卡 一样。希望请教大家又遇到的哪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写详细一点,别人就好给你点意见,比如,其它的测试信号有没有,1.9A有可能短路,也可能是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条件  什么的 都查了嘛!!

网友:
这个破机子 我看了就头痛

网友:
你接个喇叭听听报警声是多少?可以听出来有没有过内存啊或者有没有过显卡等等。

网友:
学习中,没钱了

网友:
北桥都换过了,怎不换显卡呢?

网友:
BIOS 也刷过 ,各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桥掉点了吗

网友:
没有掉点 内存有波波一会没了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你看下网卡   我之前修过一台   网卡坏导致的问题

网友:
我这台也掉电,开机显示一下就掉了,掉到0.015不触发,重新通电才能触发

网友:
这个机子亮机电流 多大?2.2以上 还是2.8以上?我的怀疑显卡的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走走吧!!

网友:
我的也怪。。原来不显。。换桥后,,显了,但 没有有线网卡。。还有声音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