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 电流0.89A,自检没过内存 刷BIOS亮机!!

楼主(2015-03-08):
                         型号: 华硕 X43B (AMD独显)
                         板号: LP-7321P

接到笔记本,卸电池 上电;电流 0.89A不往上跑了,应该是自检没过内存  拔内存  开机,一样的0.89A。就是没过内存,内存换了又换  还是跑不过去!
AMD的显卡 如果要是显卡虚焊的话电流应该在1.10A左右,除掉这个可能!
应该是BIOS问题  刷个BIOS看看。。。。
拆机刷好BIOS ,在装上 开机  电流0.89A, 还是一样吗  大概过两秒钟 电流上去了  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A:
我的这个板PL202电感电压不出来,

网友:
又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板PL202电感电压不出来,

那就是先把供电弄出来呀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不过下次你要遇到这款机子,自检过不了内存,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有电压吗

网友:
bios坏了 华硕就是这个吊样

网友:
     现在的bIOS太容易坏了

网友B:
贴上主板图。。 贴上BIOS 。 贴上亮机图。。加分。。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B:
贴上主板图。。 贴上BIOS 。 贴上亮机图。。加分。。

手机像素太烂了,就没拍了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好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