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S 盈通主板自动开机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5-03-08):
一片G41主板 触发开关跑马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软关机  短接开关一秒 可以关机但过几秒钟又自动开机 短接开关4-8秒强行关机 可以关机之后不会在自动开机  查 IO 工作条件 发现  SUSB#  信号在 不强行关机的情况下 一直处于 高电平  待机也有3.3V 强行关机后是 0V 低电平
请问这是南桥坏么    短接开关一秒  SUSB#  有 3.3之0V 的 跳变过一会自动开机时 又 自动跳变为3.3V

网友:
版主 帮忙分析一下 啊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遇到过也这样,后来换南桥好的

网友A:
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打上,看着累啊。你应从待机供电查起,开关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打上,看着累啊。你应从待机供电查起,开关针电压正常吗?

不好意思 ,打字很慢所以就懒得打了 呵呵    开关针电压正常 3.3V 待机应该也正常吧 要不然怎么开机呢!~

网友:
IO换过就考虑南桥了吧!!

网友:
华硕,技喜主板都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