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龙鑫电源

楼主(2015-03-08):
这电源是一客人留下的,不通电,拆开,查到保险烧,两个RL207整流二极管烧,2N60场管烧,还发现CPU供电的12V四口电源地线少短了一条,看来短路过了。将以上换好,上电OK了,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太一般了!烧的都是些辅助供电部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还有空修电源。哥笔记本都没有时间修,

网友A:
这个电源看起来像是山寨的,估计PFC就是个大铁块,EMI电路也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看起来像是山寨的,估计PFC就是个大铁块,EMI电路也没装

有假的PFC,我拆了不用,没有EMI

网友B:
这样的电源,修好了也别往电脑上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源,修好了也别往电脑上装了

这电源已用五六年了,寿命够长了吧
我卖过一个长城BTx600W,服务器用的,肯定是原装的,用了两个月就坏了,也不是打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看起来像是山寨的,估计PFC就是个大铁块,EMI电路也没装

里面就一水泥块 导线直连 当场惊呆了

网友:
楼主 精神可嘉 看这电源拿货价估计 绿 绿 一个

网友:
山寨王呀,这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已用五六年了,寿命够长了吧
我卖过一个长城BTx600W,服务器用的,肯定是原装的,用了两个月就坏了 ...

不是说容易坏,是功率虚标,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都是功率不够引起来的

网友:
如何增大电源功率

网友D:
您好,请问下这个电源的功率是多少?另外,下面这个显卡可以带动得了吗?盈通(yeston)GTX750Ti-2048GD5 TA1 经典版 1020/5400MHz 2G/128bit/GDDR5 显卡 http://item.jd.com/1344973.html#product-detail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下这个电源的功率是多少?另外,下面这个显卡可以带动得了吗?盈通(yeston)GTX750Ti-2048GD5 T ...

如果显卡有独立供电就带不动了,不超200W

网友E:
看图片,这个电源是很垃圾的样子,不过话又说回来,只坏这几个东西,真的是运气还算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这个电源是很垃圾的样子,不过话又说回来,只坏这几个东西,真的是运气还算是不错的。

是的,如果是后级坏了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显卡有独立供电就带不动了,不超200W

谢谢啦~~看来还得换电源~

网友F:
这种杂牌电源,没有修的意义。

网友:
这个电源今天和一修主板的,50元装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杂牌电源,没有修的意义。

修好的坏电源,在我这里不愁卖的,太多人想要便宜货了,方正我最多保修几天就算了,做这行也有点悲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坏电源,在我这里不愁卖的,太多人想要便宜货了,方正我最多保修几天就算了,做这行也有点悲哀了,

这种电源差不多都是有TL494芯片,也算好修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已用五六年了,寿命够长了吧
我卖过一个长城BTx600W,服务器用的,肯定是原装的,用了两个月就坏了 ...

山寨的用五六年,确实不易啊!关键是它带的负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山寨的用五六年,确实不易啊!关键是它带的负载小。

是的,一般集成显卡主板都会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