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5-03-08):
我的显示器是飞利浦202E寸 现在屏幕变窄了 触摸开关全部都是显示的是ATTENTION 是电脑显示器 望大家给我解
触摸板

网友:
应该是按键板锁了,拔电后再插上延时按功能键5-10试试

网友:
恢复工厂模式: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选中后进入即可。(部分型号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打开OSD菜单即可进入)

网友:
按键锁定了 需要恢复出厂模式

网友:
可能是屏幕控制锁定了,长按OK/菜单键解锁(10秒以上)

网友:
按键锁住了,解锁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从另外角度试试,测各个按键脚阻值是否该键内部短路使整个控制系统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