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5-03-08):
K43LY 版号REV3.1,机器故障是能点亮,进系统几分钟就重启,有时候还没用到系统界面就重启后就黑屏,黑屏后电流停在1.1A左右,有时候重启有显示,有时候掉电。。怪问题,求助中

 会员0元2022-10-17 02:45

网友:
你应裸板点看还重启吗?然后一点一点加外设,至到找出根源。怀疑桥空焊了。

网友:
掉电重启  啊

网友:
有进水的痕迹吗?BIOS  桥  CPU   内存 可以换的就先换了试

网友:
找bios   刷刷看看

网友:
BIOS 桥  都换了,显卡加焊了、

网友:
建议能换的就换一下

网友:
会不是是CPU 的问题啊  概率很低 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