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S450 GDDR5显卡黑屏

楼主(2015-03-08):
接到客户两块显卡 点不亮  一块短线修好客户拿走  还有一块不点不亮  现在已经修点亮了 问题也是短线 但是现在又出现把显卡驱动装上进系统显示器就黑屏了显示无信号了 把显卡驱动卸载不要就可以进系统没有问题  以为是驱动问题  换了N个驱动 包括原装驱动 都是一样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下 没有思路了  谢谢

网友:
找个很久以前的驱动试试

网友:
重点要考虑下核心的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这样的话,,考虑重新加焊或者换核心,,或者叫客户换新显卡!!

网友A:
桥已经取下来重新直球装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是我就直接加焊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已经取下来重新直球装过了 还是一样的

都重值了还不行,我觉得还是GPU核心问题,应该坏了。还是换显卡吧哥们

网友:
GPU供电电容换下试试看。

网友:
我是小白过来学习的

网友:
找个老板的驱动程序。不行看看是不是显存的事情

网友:
请问"短线"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单单重植了核心? 显存呢 ? 没有加焊过么, 要你就上MATS 测试下吧

网友:
重植无果的话 核芯不良引起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如果是我就旱显卡芯片

网友:
加焊下看看啊

网友(2015-04-11):
供电不足引起的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刷新个BIOS试试 我有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