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开机0.5A 电压正常 不亮机

楼主(2015-03-08):
Z470开机0.5A 电压正常 不亮机,BIOS刷过 求解决

网友:
信息太少了.....跳变了几次...有复位嘛...都没说,怎么判断!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测时钟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描述让大家猜了 看不到电流跳变情况 怎么判断

网友:
查下有没有出复位

网友:
还是量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信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