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GX CMOS电池漏电不用换南桥了!

楼主(2015-03-08):
拆掉图中标示的电容就行了!
联想

网友A:
那个电容啊
小雪玲珑
不就是桥面红圈一只啦,你没细看
详情

网友:
原来要把图片放大才看得见··谢谢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啊
不就是桥面红圈一只啦,你没细看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 去掉那个电容 你是说那个电容漏电?

网友:
w我是飞线没换电容一样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去掉电容没有用,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网友:
*脏话*· 得搞大大图才看到。。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还没碰见过呢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南桥上面的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看不清楚 没遇到过AMD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因特尔的 不出U电压

网友:
这种做法下次试试,以前都是换桥

网友:
好,楼主真是好心人呀

网友:
好像是COMS电路的问题, 这机器时开时不能开,有进放电又好了。

网友:
这个会什么样子的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B:
表示图片 要放大了才能看到
澧县鸿远电脑
故障是 不触发,图片编辑水平太差,只能这样子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图片 要放大了才能看到
故障是 不触发,图片编辑水平太差,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按开机键灯亮不跑码,怎么修啊

网友:
现在还没有遇到,会注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我们的福音呀

网友:
要换回去吧 要不那个USB口用不了 我试过 后来换回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