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的虚焊问题

楼主(2015-03-08):
一般桥虚焊,是下面的焊点虚焊还是上面的晶体内部虚焊?

AMD 的 216-0752001的北桥一般是焊点虚焊还是晶体内部虚焊?

网友:
觉得是焊点··

网友:
多数是发热比较大的芯片容易虚焊,多数是焊点那里

网友:
无铅焊点虚焊 楼上的解释好厉害 呵呵

网友: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芯片

网友:
会重植株了     你就会明白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芯片内部虚焊了,现在都是无铅工艺了,熔点很高了,要使芯片脱焊,那机器塑料壳都融化了。

网友:
两者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纳闷这个问题,珠子融化不太可能啊,

网友:
下面的焊点虚焊与上面的晶体内部虚焊都有可能!下面的焊点虚焊较常见。

网友:
个人感觉是晶体下面的焊点

网友:
摔过的机器就很可能是焊点虚焊, 摔掉点的都有。。

网友:
基本焊点虚焊能修

网友:
应该是晶体虚焊

网友:
个人觉得焊点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芯片的硬度很高,不会有虚焊,只会有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内部虚焊,如果是焊点虚焊的话 不会用风枪吹一下就会亮的

网友:
是焊点虚焊呀。

网友:
这问题有难度,个人认为是晶片里面虚焊的比率大一点

网友:
两种都可能虚焊。

网友:
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两者都有可能, 多是下面焊点虚焊

网友:
应该是晶体开路多点吧

网友:
期待权威的答复,这个也很纠结

网友:
个人觉得因该是芯片内部问题。重做的桥都会反修。只有换,

网友:
我只知道显卡门的显卡是芯片与芯片基板虚焊

网友:
这种多数是焊点虚汗

网友:
焊点虚焊。。

网友:
大多数是焊盘脱焊,晶体虚焊只遇到过一次AMD 的CPU,吹晶体吹好了

网友:
主板虚吧 桥里面就坏了

网友:
管他哪里虚..来一炮再说

网友:
搞不清楚 。直接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