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3-08):
接了台 Y460  第一天接到时 开机走0.9 掉电   没时间管他  放这儿了    第二天再点  亮了   还进系统了    然后关机 再开又掉电  并且掉电后   还能再开   有时走0.9 有时走1.3  有时 多开几次   还能点亮   什么方法都试了  刷BIOS   加焊显卡   还是不行   焊显卡后  还以为修好了  点亮后把他装起来   又掉电了  郁闷  生意不好做啊  修个笔记本都没好修的   那位大哥 能告诉我怎么修

网友:
这个要仔细测量那些转换电压

网友:
是不是太热了啊

网友:
你也不象搞维修的,连个基本检查都没有!查二次转换吧!

网友:
学习了    搞定了吗

网友:
看看岛热评有没有问题。。。。

网友:
需要积分    逛逛

网友:
先把显卡拆了,看看掉不掉,如果不掉换芯片

网友(2015-04-07):
修到一个到滚动条掉电的,和系统没关系,每次都是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3v5v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拆出来看下 板有没有修过还是进水腐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有修过一个掉电换HM55好的。不过还有另外的现象有时电流只能从0.01到0.06,量SLP_S3#没有发出

网友:
显卡供电电容换试一下

网友:
看电压有没有过高或者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