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广达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5-03-08):
广达版号DAOSW1MB8E3
实测,有待机3V5V,触发后各电感只有内存无供电,其它供电都是出了的,但是触发后到0.35A,掉电。

MAX8632E已经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17脚VIN19V    22脚VDD 5.07V   26脚AVDD 0.2V    SHDN 0V
PC34-5VCU正常,PQ14 D极19V正常,G极触发后无电压,求好心人指导。

网友A:
有图纸你还把PQ14写成PQ41,这么马虎怎么修机,26脚电压正常吗?场管检测了吗

网友:
那你就查内存供电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你还把PQ14写成PQ41,这么马虎怎么修机,26脚电压正常吗?场管检测了吗

26脚只有0.17V   但PC34 有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6脚只有0.17V   但PC34 有5V

PC33拆掉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3拆掉看看电压正常不

PC33 有5V的

网友:
再测26脚电压,很可能电源管理芯片没焊好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SUSON、MAINON 应该有3V左右电压

网友:
从新换一个8632

网友C:
看22脚 26脚 17脚  还有27的SHDN开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22脚 26脚 17脚  还有27的SHDN开启正常不,

17脚VIN 19V,正常
22脚有5V   26脚无电压,SHDN无电压
芯片已经换了一个了,未必是我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

没有嘛,郁闷得很
本来就是拿来学习的板子,修了一天还是原样。
别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内存供电不出来,明显内存供电条件没有满足,我个人认为是8623E问题,但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XXXXXX

网友:
明显26脚不正常,如果芯片坏了的话就会把PC33拉低,一定是你芯片没有焊好,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嘛,郁闷得很
本来就是拿来学习的板子,修了一天还是原样。
别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内存供电不出来 ...

内存供电电路短路了没有? 要是短路你换再多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没有短路,有阻值的
VIN 也有阻值

网友:
thanks friend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若没有示波器的前提下 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和PWM的条件

网友:
查下suson还有反馈电路

网友:
SUSON、MAINON 这两个信号是重点 ,安照时序来看哪个供电的PG直接影响这两个开启 一般是待机电压 的pg

网友(2019-09-16):
不出内存供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