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楼主(2015-03-08):
华硕p5g41t-m lx v2该板开机正常就是进入操作系统用没几分钟就自动重启,822换了BOIS刷了,就剩下南桥和北桥没呀了。实在没办法了才发此帖子。劳烦各位大神了。
自动重启

网友:
时钟试试,也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你检查一下温控电路。。和你的CPU 型号吻合吗,或者换个电源。。。。

网友:
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看重启么。。我修过一个是CPU EN 引起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是不定时重启,还没搞好

网友:
内存终端电压打打看,是不是低了

网友:
先用软件检查下哪里有过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