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电池不放电!

楼主(2015-03-08):
板号:M753H MBX-190  拿来是保护隔离不过 CMOS放电后好了 用电池3 5V拉低 用电源正常使用。充放电芯片24751已更换!求思路

网友A:
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11.1V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充电芯片周边的元件损坏,再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