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装不进系统卡WINDOWS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08):
      同事送一台联想Z360笔记本,说是系统装不进去卡LOGO,被老外修过,接手看了下确实是卡WINDOWS正在启动这里,进PE发现07和08PE都进不了,BIOS禁用掉独显还是一样,只能进03 PE并且03PE点关机的时候就卡死,屏幕还是亮着只能强关,心想能进03PE应该可以装XP,先装个原版XP系统试试,装XP系统发现卡在正在安装设备,拆掉所有外设还是不行,联想到不能关机和卡在正在安装设备严重怀疑是南桥有问题,拆机下主板还好没怎么动,先查不能关机吧,外接进PE后点关机发现SUSC,SUSB都只有1,2V测对地阻值五百多正常,拆掉EC仔细观察发现EC烧了一个小洞,换之,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公里深厚啊!!

网友B:
估计是打雷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公里深厚啊!!

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打雷坏的吧

不清楚哦……

网友:
会不会被人动过了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拆掉EC才看出来烧个小洞

网友:
做维修的,少不了一句话,细心!

网友:
EC烧了个洞还能开,这机器质量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拆掉EC才看出来烧个小洞

视力不好,要用放大镜仔细看才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个帖子   厉害ec坏导致的

网友D:
没看懂为何要拆EC

网友:
EC烧了个小洞环能开机 ,这机器太强悍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活啊

网友E:
ec烧个洞还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烧个洞还能点亮

一点点大的孔说了要用放大镜仔细看才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为何要拆EC

SUSC和SUSB只有1.2V哦,怀疑是EC挂掉了

网友F(2015-04-12):
学习了,刚好我昨天接到台这个机子,卡LOGO不进系统,按楼主的方式换下EC,希望能修复好

网友:
做维修就像医生医病 一样。先要仔细看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刚好我昨天接到台这个机子,卡LOGO不进系统,按楼主的方式换下EC,希望能修复好

要是一开机就卡LOGO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坏啊,不进系统的话可以看看EC,我的机子EC上面有一个针眼大的小孔,仔细看看.

网友:
慢功出细活   维修本来就是细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