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E LZ57 无PLT_PSR 电流0.45

楼主(2015-03-08):
版号:LZ57
B570E的机器

故障是上电0.45左右  不显示,查供电全部都有,查sys_PGOOD 也有,查后级电压+3v +5v 之类的都产生
南桥没有PLT_RST#信号。 CLK条件满足  都有波形。

按这个时序查了23补以前  全部都正常

矛头都指在南桥上面。
已经刷写过BIOS 和更换南桥。还是无法解决,求思路
图纸和BIOS

网友A:
感觉电压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压没起来、、、、、、、、、、、、、、、

HM6系列 如果不出RST 电压都是很低的   但是就是始终修不出来RST

网友B: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

看过了 3s 5S 1.5S  1.05S 0.9V 0.75V 都出来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了

网友:
有人空吗  帮我研究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