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25-01-17):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今天修到一台KKTV K24SJA 液晶显示器。。。。
板号:JY85QS_UPH_WS_R30.2 四线五按键
屏型号:MT236FHM-N10 23.6寸1920*1080 LVDS 4CH8-BIT 供电5V 144HZ
修好后开机,待机时屏幕红蓝绿白偱还跳,但是接HDMI有图像很正常,,于是按一下开关关机在开机就行了,恢复到了待机黑屏橙灯亮的状态。真神奇。。备份了KKTV K24SJA 板号:JY85QS_UPH_WS_R30.2 四线五按键 屏型号:MT236FHM-N10 23.6寸19201080 LVDS 4CH8-BIT 供电5V 144HZ上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