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死机

楼主(2015-03-08):
苹果A1278 独显 进不去系统,换硬盘做了系统不行,换内存也不行,  还有一个现象,偶尔会开机特别慢,就亮机特别慢, 电池也不开机 但是用电源开机之后拔掉电源,电池也能用,  求思路,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什么桥的  英伟达的就是桥问题

网友:
查下公共点的铁盖MOS管。或是显卡或单桥

网友:
这么深奥的问题好像还没遇到过    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我有个是装不了系统,不管是苹果系统还是win系统,都是安装就死机,用其他机器的盘可以进系统,不知道查哪里了,求解

网友:
学习苹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