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出来LOGO就掉电

楼主(2015-03-08):
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出来LOGO就掉电,请给下维修经验和维修思路 大侠们  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修了好久没有修好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啊

网友:
cpu换个看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出掉附件 就裸板试试,换内存 CPU 交换测试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被拉低了啊

网友:
   温控信号正常?

网友:
查看下分组供电稳定否,还有温控电路

网友:
是不是铁壳的事情呀

网友:
昨天晚上仔细测了下  发现CPU供电2V就点亮LOGO 就掉电  一下就自动来 反复这样,
有时候CPU供电就是1.7V输出电话 就不会掉电  请教一下维修  本人维修笔记本不扎的  谢谢了 能给我说下维修哪里 或者什么电路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CPU 供电电压不稳定,查下CPU 供电芯片反馈电路

网友:
cpu过压抱负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呀我手上一台yiyiyan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滤波不良吧

网友:
看看显卡和BIOS

网友:
bios 吧 我修过一个刷bios 好的

网友:
我的是不定时掉点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不定时掉电的话 cpu哪里加两个330的电容  LOGO掉电可以考虑bios

网友:
开关电路 开机电路查查

网友:
差CPU供电芯片把,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G480 我手上还有两个,也曾经遇到过logo掉电还有进系统掉电的,有些刷BIOS就好了,还有些是温控误报高温导致掉电,也有一些小元器件坏了导致的掉电,掉电的情况有很多,这个你需要拆机用示波器查一下对比一下掉电的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的是挡logo,刷bios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半小时掉电,还没查到问题、求大神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那么多问题

网友:
好好好红啊奥好····

网友:
抓波对比一下  S3#对比CPU

网友:
客户不休拿走了

网友:
bios flash you cant try

网友(2015-04-12):
G480 问题一样哦 BIOS试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刷回来,又不是什么事。

网友:
换nec大电容   刷bios即可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

网友:
楼上有个CPU电压过高保护的 我认为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