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分析是否正确?请大家来说说。

楼主(2015-03-08):
    PWOK为高电平,Q60导通拉低Q59的B极,Q59截止,Q61的G极不被拉低。这时5VSB经电阻R544置高Q61的G极使其D-S导通,形成NB或DDR2.5V供电。供电的稳定性通过R556和R481分压得到2.45V电压反馈给Q62,由其C极控制Q61导通的饱和程度,进而控制DDR2.5V的稳定性。
       当PWOK为低电平时,Q60截止。这时Q59的C-E极导通,经C极拉低Q61的G极,Q61截止,其S极输出为0V。

分析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

能给个意见或者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