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电管PG导致的南桥无复位,记梅捷G31小修

楼主(2015-03-08):
下午在店里没事干,准备看会电视。刚打开爱奇艺没多久,就有一客户抱了台主机过来。原来是前天说好的,主机通电无反应,最后发现是主板问题。我直接说换个二手板子吧,技嘉的G31,150元。保3个月。客户想想就答应,三下五除二换个板子装系统测试下,没问题就打发客户走人。

这板子打扫下发现成色很不错,修修好还是很有卖相。上电后,发现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不亮。老规矩,先量下各大供电:

内存:DDR2,1.86V,正常。
VTT总线:1.2V,正常。
CPU核心电压:1.3V,正常。
北桥供电:1.3V,正常。
南桥供电:1.5V,正常。

看来各大供电基本没什么问题。根据775上电时序,当CPU供电正常后,CPU点管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转换上拉,得到ICH-PG信号,发给南桥。并且IO也发给南桥一个PG信号。有了这两个PG信号之后,南桥才给CPU发PG信号,同时发出总复位给各个设备。

该板子的IO用的是IT8712F-S,其中95脚是电源排插第8脚PG信号灰线,测得电压是5.07V,正常。另外32脚和78脚是PG1和PG2,测得都是3V高电平。看来IO部分没问题,重点在CPU电管这边。

梅捷这板子用的是RT8802A+RT9605组合。其中RT8802A第二脚就是VRMPG信号发出脚,然后到Q601三极管的B级,根据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的特性,Q601这时候就是C级和E级导通,E级接地。而Q601的C级又和Q602的B级相同,那么Q602三级管的B级3.3V高电平被拉低,变成0V。Q602的E级也是接地,那么此时,Q602截至。原来被拉低的Q602C级的3.3V高电平恢复正常,顺利发往南桥一个ICHPG信号。

原理是这样,不过在排查过程中,发现Q602的C级外接822上拉电阻和一个接地的小贴片电容。并且此时电压才0.85V,这就明显不正常。测822电阻一端有3.3V高电平。因此:
1,822电阻损坏
2,小贴片电容出问题

本着先以后难的原则,果断干掉这个接地的小贴片电容。再次上电,发现已经跑马到C0,提示无内存。这下就不用说了,为了稳定性,料板上拆个贴片电容补上。上内存之后再通电,没多久,梅捷那万年不变的LOGO显示了出来。到此,维修结束。

谢谢大家。

网友:
梅捷主板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哥真乃神人呀,图片清晰,很有条理。

网友A:
哦,忘了说。你那个诊断卡每次只能看到一半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说。你那个诊断卡每次只能看到一半是怎么回事呀。

诊断卡超期服役的表现。跟我打天下快8年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时序很牢记啊

网友C:
这个VRMPG是在哪里测出来的啊。。我一般在8802的脚测。。但是8802的脚电压是正常的吧。。从哪里测出来低了,,没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时序很牢记啊

牢记说不上,但修板子肯定要时序,不然就是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RMPG是在哪里测出来的啊。。我一般在8802的脚测。。但是8802的脚电压是正常的吧。。从哪里测出来低了 ...

在三级管上面的822电阻和小贴片电容量到南桥的ICHPG信号,一般电管发出的VRMPG信号都只是三极管的开启信号,不会直接到南桥,因为电压不够。需要3.3V电压上拉。

网友:
楼主 修板发帖很详细

网友:
梅捷的主板就是不行

网友:
不错 这个要进行跑线才行。不过这个时序不是按照intel的标准时序来写的。

网友(2016-09-07):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