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学习维修中,请问这个还有药救不

楼主(2015-03-08):
通电正常显示器品牌LOGO,然后显示到信号后 屏幕慢慢在变淡化

网友:
不是屏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屏问题 检修屏上的几大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屏上主控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

网友:
换驱动板问题,,,。或者代换原则

网友A:
这应该是后续就 没显示了吧。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屏上的主控芯片

网友:
这种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后续就 没显示了吧。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百分之80是屏的问题 屏的供电不正常  升压部分的几大供电不正常 这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又不说是什么型号的屏   一般就是VGH  或者VGL这两个供电不正常引起  楼主跟我们说下是什么型号的屏 或者能拍张屏上面升压的照片上来再帮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80是屏的问题 屏的供电不正常  升压部分的几大供电不正常 这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又不说是什么型号的 ...

他这不是驱动板的电压没供上去导致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个 回去试试!

网友:
代换一下屏线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不是驱动板的电压没供上去导致的吗?

驱动板只有一个5V(现在的屏一般都是5V)还有3.3V的 比较少见 如果驱动板上的5V没供上去的话屏是白屏 屏没有供电  这个情况是有供电5V上去 只是屏上面的DC-DC转换升压电路有问题 是驱动板那还好了 一般是用一个小MOS管或者三极管去控制出的屏供电 同样也可以像你那样把三极管取掉短接DS或者CE两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只有一个5V(现在的屏一般都是5V)还有3.3V的 比较少见 如果驱动板上的5V没供上去的话屏是白屏 屏 ...

受教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把我的那个DS脚短接,会不会有其他影响,比如说烧了主板或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把我的那个DS脚短接,会不会有其他影响,比如说烧了主板或者屏

一般不会的 不行就马上放开

网友:
屏幕坏了哦

网友:
屏主控芯片换了吗,或者虚焊了

网友:
类似故障遇到过排线和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排除这两样的话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要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逻辑板的各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可以修的,先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板 程序的事 或者是主控,搞不定的话 就换通用信号板吧

网友:
这种是屏逻辑板的问题,碰到这种我一般都报废的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换个屏幕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