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打印机方面的菜鸟,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5-03-08):
        HP M1005打印机,买来还不到一个月,当然也不是打印机出问题,我装的windows7 64位系统。word2003打印文件,就是打印不出来,但是打印测试页和打印excel可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换成WPS,office2007,还是同样的问题,word文档不能打印。请指点下,谢谢。系统当然不想装,好多数据呢,太麻烦。

网友A:
打印机驱动程序不对吧,重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驱动程序不对吧,重装一下!

这还用说?驱动都装了不下10遍了

网友:
打印的时候 换打印机了吗?

网友:
一开始也是用64位的系统吗

网友(2015-04-11):
64的驱动很少,很多都不兼容!

你可以先去打印机的 首选项 哪里看看 打印机的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一定是用户

网友:
win7一般驱动都会自已上的吧,你控制面板里面会不会二台,选错默认打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