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加电不显,电流0.2

楼主(2015-03-08):
接修一台联想B470E加电不显,电流从0.2跳到0.6到1.0再到0.3到0.2,换个CPU开机电流到0.2不动了,按开关关机再开机能正常点亮,再按开产也能正常开关机,但只要一去掉电源插头,再插上电源就又电流到0.2--0.23了,有时开关几次还能点亮,有时就电流0.2,是哪的问题呀,CPU换的不是原来的型号

网友:
CPU电路那边,,上管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稳

网友:
感觉电压不对呢

网友:
有什么信号提前出了吧

网友:
这个 铁壳的场馆坏的比较多 重点看下cpu的上管

网友:
这机器CPU供意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B470的通病了CPU很容易坏

网友:
可以改用台式机的上管来改装

网友:
我修过 上管

网友:
不对 是哪个 第三排的上管 换了就好

网友:
cpu上下管换掉

网友:
仔细搞CPU供电,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网友:
看看铁壳MOS吧!!!!这个坏的多

网友(2020-03-23):
答案正确!cpu上管坏了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