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次的海尔简爱7G-3 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5-03-08):
还是上次的海尔简爱7G的本子,剧情回顾:本子原本是好的,只是想换另一块屏上去,看这块屏是不是好的,结果,用力过大拆屏线,最终导致白屏。 当时以为是屏线受伤了,引起的白屏,(因为当时换屏的时候,本子的下半部分是没有拆开的,所以怀疑的屏线)于是买了个屏线过来,今天刚拿到屏线,插上去,失望的看到的结果:故障依旧,于是再次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外接是OK的,所以,问题就应该是在,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处吧, 接着仔细查看了下屏线主板出的接口,发现有个3脚的东西,都裂了,而且上面凸起来了一个小东西,(上面标注着:Q27)  图片放大可以清楚的看到Q27

Q27 上面标注的:N1~H    中间的“~” 是看不清的   我现在需要怎么做才能让这本子活过来?

网友A:
海尔有款机器把高压做主板上的

网友B:
有无屏供电,,,,看看是不是 屏供电问题

网友C:
白屏重点看下屏上的3.3v供电在屏上屏线接口右边数12脚 还连个保险可能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有款机器把高压做主板上的

是这款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无屏供电,,,,看看是不是 屏供电问题

可以排除屏了,我2个好屏上去都是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屏重点看下屏上的3.3v供电在屏上屏线接口右边数12脚 还连个保险可能烧断了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裂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或者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短接一下两只引脚  应该是VCC_LCD部分的电路  这样短接2  3脚的就可以了 不管是MOS 还是三极管 短接一下如果发现可以就能证明了 脚位找对了  别找错了 DS两脚 或者CE两脚

网友:
我若是高手,一开始就应该发现这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短接一下两只引脚  应该是VCC_LCD部分的电路  这样短接2  3脚的就可以了 不管是MOS 还是三极管  ...

那若不短接DS脚不行呢?或者说,这样短接万一不行,会不会有什么附着用啊。或者说会不会烧主板啊?

网友F:
按一个P管上去吧   应该是屏供电的转换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按一个P管上去吧   应该是屏供电的转换管

什么P管?不懂,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P管?不懂,细说

参考

网友:
没看懂!!!   能不能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一个P管上去吧   应该是屏供电的转换管

你是不是要我换个P沟道的管子上去啊?

网友G:
那管子本来就是P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管子本来就是P沟道的

我随便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吗?  我短接DS脚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H:
找个N管或着P管带上去试试啊……

网友G:
短接之前打下阻值,那管子如果是烧掉的那么就是哪有短路了,是碰掉的倒没什么事,可以直接短接看能不能点亮,比方说屏线内部破掉短了。

网友I:
应该屏供电没有飞一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若不短接DS脚不行呢?或者说,这样短接万一不行,会不会有什么附着用啊。或者说会不会烧主板啊?

一般不会 你的板子 或者屏又没有短路 短接一下如果可以或者不可以 马上放开   还有 哥们 你这银牌是怎么来的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屏供电没有飞一个吧

需要这么麻烦?不是那个管子受损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会 你的板子 或者屏又没有短路 短接一下如果可以或者不可以 马上放开   还有 哥们 你这银牌是怎么 ...

你是说,我用镊子直接短接😚,然后开机,若有异常赶紧松开,是吗?我这金牌是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无屏供电,,,,看看是不是 屏供电问题

我是不是先解决了那个管子再看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重点看下屏上的3.3v供电在屏上屏线接口右边数12脚 还连个保险可能烧断了

嗯嗯嗯,我看下再回复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找个N管或着P管带上去试试啊……

n管也可以上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之前打下阻值,那管子如果是烧掉的那么就是哪有短路了,是碰掉的倒没什么事,可以直接短接看能不能点亮 ...

嗯,行吧,我短接看看结果

网友A:
忘记是哪个型号了,以前修到过   你的是白屏 经验的话是屏供电少了

网友J:
找电路图,看是管什么的,有的可以短接的

网友K:
你把屏拆了。看一哈,屏上有一个三V。没有。飞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把屏拆了。看一哈,屏上有一个三V。没有。飞线是。

若没有我随便飞个3V过去就好了嘛?这飞到屏的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电路图,看是管什么的,有的可以短接的

我找过图纸,起码我是没找到!坛子里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是哪个型号了,以前修到过   你的是白屏 经验的话是屏供电少了

晕,好好的怎么就没屏供电了呢!

网友L:
高压板在主板上···  第一次见

网友D:
难道不是大部分在主板吗

网友M:
屏供电问题,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压板在主板上···  第一次见

难道不是大部分都是主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屏供电问题,很好搞!

飞线要飞在屏的哪里?

网友N:
带电拆屏线的?????

网友O:
楼主没学过的自己动手修?

网友P:
找一个其他主板的供电管不就好了

网友Q:
没拔电池烧坏的嘛?

网友:
短接过去也省事

网友R:
有短路吧   p管   DS可以直连   最好仔细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没学过的自己动手修?

哈哈,你们不是在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找一个其他主板的供电管不就好了

我就是不知道需要怎么找啊,需要什么样的管子才能上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拔电池烧坏的嘛?

不是,我还不至于这么笨

网友:
短接哪两个脚,能否截图告诉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有短路吧   p管   DS可以直连   最好仔细测下

这是关键,怎么测,怎么找到DS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带电拆屏线的?????

不是,我当然知道这样会烧板子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关键,怎么测,怎么找到DS脚

你好在线吗?可以指点下我妈?

网友S:
缺了屏供电吧?没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缺了屏供电吧?没图纸吗?

真没找到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裂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或者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看下少了屏的3.3v供电的话 那个X芯片就是个+3.3_LCD的转换场馆

网友:
我已经量了屏保险, 有1.42V   开机的时候,而且保险没有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少了屏的3.3v供电的话 那个X芯片就是个+3.3_LCD的转换场馆

我下面有追加图,你帮我分析下呗

网友:
恩 可以 行吧

网友:
别瞎扯淡你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把那个管子换了就OK了

网友:
问题是我不知道那管子什么型号!

网友:
我找到了图纸了,不过我不确定是不是这图纸,还有,我已经截图了,不晓得是不是这块,大家帮我看看

海尔 简爱7G_W930.pdf

网友T:
打下屏接口的各项电压,分别说来看看啊,如没有正常工作电压,查下转换,看看是不是p管击穿了,在往前面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重点看下屏上的3.3v供电在屏上屏线接口右边数12脚 还连个保险可能烧断了

我的屏保险没烧断,量了下电压有1.42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少了屏的3.3v供电的话 那个X芯片就是个+3.3_LCD的转换场馆

屏保险只有1.42V  是不是可以判断 那个X管就是+3.3_LCD的转换场馆?我需要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打下屏接口的各项电压,分别说来看看啊,如没有正常工作电压,查下转换,看看是不是p管击穿了,在往前面查 ...

这对我来说有难度啊。兄弟啊  能不能简单点说啊

网友U:
在旁边找一个一样的,认真观察并且量一下以便确定是什么样的管子。

网友:
3.3没有上去吧

网友V:
找图纸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在旁边找一个一样的,认真观察并且量一下以便确定是什么样的管子。

你是说在旁边先找类似的管子,然后相互量下电压若一样就可以按照那个型号去代换是吗

网友:
那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找图纸来看看?

我在楼上上传了一份图纸,  标着7G-3 的字样,但是我看了下内容感觉不对劲啊

网友W:
屏供电控制管,估计插屏线时这这组线搭铁所致,要是实在不好配管,可以直接短接管子1  3  脚,这样只是待机时屏也会加电,不过电流不大,可以应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W:
屏供电控制管,估计插屏线时这这组线搭铁所致,要是实在不好配管,可以直接短接管子1  3  脚,这样只是待机 ...

你说的1   3脚就是前面大家说的DS脚吧!我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是1    3脚呢?     而且待机有屏供电会不会很液晶显示器一样  白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是大部分在主板吗

一般高压都是在屏上或者是以前那种高压条上  高压做在主板上是比较少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压都是在屏上或者是以前那种高压条上  高压做在主板上是比较少见呢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无屏供电,,,,看看是不是 屏供电问题

屏保险有1.42V可以吗

网友:
是改的吗

网友X:
先分别量一下这个Q27的引脚的电压,如果有一端是3.3v ,有两端没有,那就是跟屏3.3V 的供电管!直接短接两端就可以了,不用找个管了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先分别量一下这个Q27的引脚的电压,如果有一端是3.3v ,有两端没有,那就是跟屏3.3V 的供电管!直接短接两 ...

我在56楼有截图说明的,麻烦帮帮忙看看,有两个脚有3.3V,有一个脚有142V

网友H:
引用 网友D:
n管也可以上上去吗?

N管P管导通相反,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N管P管导通相反,不会烧东西的

那我短接DS脚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短接DS脚可以吗?

前面有人说短接DS脚就可以了, 但是:我给你看图     DS脚都是3.3V有必要短接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先分别量一下这个Q27的引脚的电压,如果有一端是3.3v ,有两端没有,那就是跟屏3.3V 的供电管!直接短接两 ...

你好,我把这电压截图给你看下,DS脚都是.3.3V  短接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屏供电控制管,估计插屏线时这这组线搭铁所致,要是实在不好配管,可以直接短接管子1  3  脚,这样只是待机 ...

你好,短接13脚有用吗?我把电压图给你看看

网友:
你好,我量了下DS脚,电压都一样,我短接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短路吧   p管   DS可以直连   最好仔细测下

DS脚短接没意义啊亲

网友Y:
应该是供电管整坏了,飞一根线也可以

网友Z:
这个机子 LCD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Y:
应该是供电管整坏了,飞一根线也可以

麻烦细说。随便找个3.3V飞給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机子 LCD屏的  ?

不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机子 LCD屏的  ?

lcd都是有尾巴的对吧,没尾巴的就 是LED是吗?

网友:
经过这么多天的大家的帮助,我终于还是把这对于大家来说容易,对于我来说难的故障给修复了,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   但是不知道这样短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我短接DS脚可以吗?

可以啊!MOS管导通就是DS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啊!MOS管导通就是DS相连

谢谢,我已经短接了,好  了

网友AA:
呵呵 今就碰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呵呵 今就碰到一个,

你的是7G-几的?怎么处理的?

网友AB:
学习了,论坛真是好东西,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学习了,论坛真是好东西,对我太有帮助了
坛子好东西确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