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图中二颗瓷片电容,怎样看其规格

楼主(2015-03-08):
图中二颗电容要更换,应怎样看规格替换
请各位大大指点
更换

网友:
上面什么都没标注吗?看不清啊

网友:
这种的又看不清 我之前遇到的时候是用个头和包装一样的 个头差不多大的去代换的 它也没有正负极 所以个头差不多都可以 不一定对 但是我之前代换的时候 是可以的 你可以参考

网友:
请看图纸上的

网友:
左边的400VAC,222;右边的250VAC,102.

网友:
看不清就按个头找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5楼正解,就是电源EMI里面的Y电容。

网友:
赞同5楼的正解。

网友:
Y电容一般不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