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aads怎么修

楼主(2015-03-08):
wd5000aads驱动电机芯片烧了,更换正常转动,但是敲盘,怎么搞啊?

网友:
如果只是电机芯片烧了,换上就应当好了,但现在可能有其它问题

网友:
找块相同板号芯片换上

网友:
换了,不行,还是敲盘

网友:
换板吧!可能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也许板不配,还有就是,换板还要换BIOS芯片。

网友:
罗工说的是啊!专业的就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