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积分了写写帖子————联想Z380大喜大悲

楼主(2015-03-08):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说是不显示,拿过来先可调电源伺候,电流跑的比较高,看是独立显卡,心里有点底了,报价220元。200成交。拆机,D壳螺丝拆完,突然想到内存会不会氧化,拔掉擦了一下,上电亮了。这两百赚的也太快了,客户肯定这么想!还是拆掉清个灰。拆罢继续修其他的,半个小时后客户急了,最近是比较忙,快速装机,装完发现不亮了,正想着怎么回事,此时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迅速拆机,主板上烧了一个场管,PQ73。第一时间找图纸,搜版号没有图纸,只有BIOS.只能换个管先试试了,也不知它是什么沟道的,随便找个换上,电流哗哗上去了,突然又掉了,这电流应该不会显的。然后又来到迅维搜Z380,呵呵有了,图纸是小心的下啊,因为没有积分了,就32分了。打开图纸看了一下Q73是+3v转CCD_+3V,原来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发现摄像头线已裂开。怎么回事呢掉电?测量PQ73三个脚电压阻值都正常,+15v烧+3v不会了,会不会CCD_+3v烧到数据线,又测了摄像头数据线,两条阻值都对地500多正常。怎么回事呢!按时序来吧,一个一个查。掉电第一个想到的是HWPG,搜了一下到很多地方,又测了一下有3.3电压。也有平台复位,怎么会掉呢,又找到时序图看了最后一步GPU_RST#,来到U15,测量发现有高电平。客户有催了。想想最后一步都有了,刷BIOS试试吧。一看南桥BIOS8M的,够minipro刷好一会了,等了一会刷完装上,上电不掉了,心里暗喜,接屏亮机。写了我半个多小时,下班!

网友A:
我没看懂,初始问题的内存,后来烧了场馆是为什么?

网友B:
装好内存怎么会烧Q37,什么15V烧3V,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修的很匆忙 写的也很匆忙

内存  烧管  BIOS  一个本子出了这么多问题 ……

网友D:
bios坏了?一开始不是已开机了吗?

网友E:
看楼主写的,象是修了两台机器似的!

网友:
      有些不明白

网友:
客户写的跟修的一样匆忙啊 好多地方没怎么看明白。不过这个笔记本坏的地方也够多

网友:
电流较高。  没亮机。  擦内存亮机了。   修 了XXX 。   然后刷BIOS 。  亮机、、、、、

网友:
一台机子拆了三次,是应该加分

网友:
有点乱,没看懂

网友:
原先不是内存吗? 后来怎么烧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初始问题的内存,后来烧了场馆是为什么?

烧场管是因为摄像头排线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好内存怎么会烧Q37,什么15V烧3V,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摄像头排线破损导致的,CCD_+3V过流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匆忙 写的也很匆忙

内存  烧管  BIOS  一个本子出了这么多问题 ……

就是一个排线导致烧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坏了?一开始不是已开机了吗?

排线给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写的,象是修了两台机器似的!

还有一台E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场管是因为摄像头排线断裂了

摄像头线破皮导致碰线是吧!

网友:
楼主心里素质好,要是我,客户在旁边催,我就没法修了。

网友G:
我手上有台  开不起来 电流到1点多就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有台  开不起来 电流到1点多就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写的有点凌乱

网友:
这BIOS炸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BIOS出问题了

网友:
先拆再修

网友:
pq73应该出了问题,换好后bios出了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z380 上电0.8不动  后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之后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小细节决定的

网友:
对的 。。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