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群创屏芯片型号谁知到?

楼主(2015-03-08):
芯片应用差不多上图一样。
芯片写着DM=FK,E1B.网上查不到任何信息??
想问下灯珠接口定义(排列顺序)有时有30V,有时18V。想改高压
屏型号N14BGE-L22

网友A:
芯片丝印是DM=的有几种芯片型号,我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这个资料 应该是有 我上传一份RT系列的芯片缩略对照表  PDF文档 可以用ctrl+F输入“DM=”查看 一看便知对着你芯片是几只脚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一不小心 ,下载的,。资料不错,挺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是DM=的有几种芯片型号,我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这个资料 应该是有 我上传一份RT系列的芯片缩略对照 ...

我正找这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是DM=的有几种芯片型号,我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这个资料 应该是有 我上传一份RT系列的芯片缩略对照 ...

我这是惠普买才半年。未过保。芯片比较新吧。列表没找着,资料很好。你还其他资 料有空帮找找,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惠普买才半年。未过保。芯片比较新吧。列表没找着,资料很好。你还其他资 料有空帮找找,多谢了

DM=的怎么会没找着了??就两种 一个是RT9277DGF  这个是8脚的  另外一种是RT9594AGQW 这个是16脚的 你的屏上面的应该是16脚的RT9594 这个百度上找不到吗?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惠普买才半年。未过保。芯片比较新吧。列表没找着,资料很好。你还其他资 料有空帮找找,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