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水维修

楼主(2015-03-08):
这个进水的G460,用了快一天了。写了一个多小时又停电了。又从头开始写了一遍。先上图片

先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洗了一遍。用风枪吹干。上电测试电流只有0.003A接着就掉成0A 。测公共点电压有19V。顺便测了一下PQ6 4脚电压,19V。看样PQ6没有导通。公共点虽然有电压,但是电流非常小。先修公共点电压再说。

PQ6和PQ27要想导通。PQ9得导通,PR30和PR29形成分压。PQ9要想导通,PACIN和ACON必须为高。ACOFF为低。没PQ9G极电压为0V ,看样是PACIN和ACON ACOFF 其中一个拉低了。先把PQ9,P 和PQ10拆下来。再测PQ9G极电压还是0V。测PR37另一端为高,看样是ACON把PQ9G极电压拉低了。查ACON来源。

ACON 通过PD10与PU10的第7脚相连,LM393 7脚想输出高电平。5脚必须大于6脚,测LM393 5脚电压为0V,看样问题出在LM393 5脚。查其来源,VIN经过PD13和PQ26然后再经过PR22和PR24分压得来。测PR22一端为19V另一端为OV ,先换再说。

更换后上电测试,PQ6的第4脚电压为8V多。公共点电压有了,但是电流还是0.003A ,测PL6和PL4 (3V和5V)无电压。查3V5V受控于ISL 6237。
测ISL6237 6脚VIN 19V正常。测4脚EN_LDO 为0v.原来是线性电压没有开启。EN_LDO通过PD5和PR44,PR144分压得来的。测PD5两端都无电压。仔细查找发现断线,补线后,7脚电压LDO出来。

但是上电测试还是没有3V和5V。用示波器测PQ13 G极波形。不正常。

开始以为是升压不足造成的。于是把17脚BOOT1 的升压电容和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把PQ13拆掉测G极波形。正常。

于是更换ISL6237,待机0.007A ,3V和5V出来了。按开关电流跑到0.5A 掉电。用示波器测CPU 和显卡供电都有波形。可能是3V和5V转换电压出故障了。测U4 123脚无电压。

测4脚 也无电压看样问题出在这里了。查第4脚来源。B+通过R88和R89分压得来。测R89两端无电压。从PR22(B+)处飞线到R88。开机电流升到1A多,接显示屏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三八节大作,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腐蚀那么严重的板子修起来确实麻烦

还好桥问题不大

网友:
不放弃总会有结果!!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楼主理论很强大。

网友:
这个贴子要成精华,写的很详细,分析的也很到位,加分必须的

网友A:
楼主把PQ13拆掉后测G极波形正常   然后换芯片是什么逻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PQ13拆掉后测G极波形正常   然后换芯片是什么逻辑呢

拆上官和不拆上官波形,你可以对比一下。开始以为升压不足换了升压电容和电阻,换了以后波形还是老样,你说应该换什么?只有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2015-07-25):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上官和不拆上官波形,你可以对比一下。开始以为升压不足换了升压电容和电阻,换了以后波形还是老样,你 ...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先换上管,你这种问题应该是本身15和18脚内部驱动能力下降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