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白屏不显示

楼主(2015-03-08):
本人不才  这个电脑拿来屏碎了  但是能半边显示  但是没点亮多久就掉电   打算拆开看看  打开键盘 发现有大量咖啡痕迹  还好进液区域地下是光驱 而不是主板  那就断定是键盘浸液短路掉电的  拔掉键盘排线  试机1个小时正常   和客户联系 说明情况报好价  客户也同意了   第二天屏和键盘都到了   就在这是犯了人为错误  机器和可调还链接这  我忘了断电 直接拔掉屏幕排线 是与主板那头链接的  只听见可调电源啪啪电流保护  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后链接老屏  白屏    链接新屏还是白屏   从新定了一根原装排线   还是白屏   链接外接VGA居然可以显示  说明显卡没坏   怀疑显卡输出后级保护电阻坏了   但我没修过细小零件故障   求有能者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主板上面屏供电查查

网友:
主板上边的屏幕接口的各个引脚都查查,重点是屏幕主供电和显卡输出的的显示信号有没有,没有的话依次顺藤摸瓜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下有屏供电吗

网友:
不知第几个脚是供电脚   如果没电  是飞线供电还是找到故障元器件

网友:
估计显卡废了或者EC

网友:
查到供电脚有18.5V电压

网友:
找个图纸,看屏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