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把19寸宽屏液晶电视改正屏液晶电视,谁能指点一二?

楼主(2015-03-08):
            本人有一台19寸宽屏液晶电视(驱动板没有USB功能,只有视频音频和VGA信号输入)屏碎了,手上正好有台19寸正屏屏幕,想改成正屏液晶电视给爸妈看(现在爸妈还看那种25寸大屁股的TCL电视)屏线是一样的(30针,空3针)5V供电。希望会改的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两个屏线的接头处用表量一下,供电脚得一样,其它信号也要一样,看电压就行了。

网友B:
只要供电口一样。弄上去试。别怕。我们都是这样试的。

网友C:
30P 双8位 刷一个对应屏的驱动程序

网友:
mcu要换成方屏的

网友D:
不需要,只供电屏驱动合适就可以代换改动了。

网友E:
不是通用板估计也很难找到程序。

网友F:
原装板不好找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屏线的接头处用表量一下,供电脚得一样,其它信号也要一样,看电压就行了。

是一样的,能驱动,但显示不是满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供电口一样。弄上去试。别怕。我们都是这样试的。

谢谢,只是没法全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P 双8位 刷一个对应屏的驱动程序

没有刷屏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只供电屏驱动合适就可以代换改动了。

请大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通用板估计也很难找到程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装板不好找程序

谢谢、、、、、、、、、、、。。。

网友:
程序不通用

网友:
要写程序的,分辨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