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zpso也查不到任何信息。
引用 网友B:
这都烧糊了 。。。。 像我们这种板级 维修人才 就 直接 换版 了 撒

网友(2015-03-08):
antec电源上的很小的一个芯片,用‘zp50’在百度上也没找到。
请问这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找芯片代码表

网友:
大概跑跑线路,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噢,郁闷了,高手都不知道了,叫我咋办?!

网友:
大概跑跑线路,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不好找的,淘宝的店铺说不定有

网友:
应该是zp so

网友A:
zpso也查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
万能的淘宝也没有呀?

网友:
图片不会被你P过吧,怎么没见过

网友:
这个器件很小,比普通贴片三极管还小,把它用手机照成这样,还花了点时间。

网友:
来个对比吧。

网友:
辅助电源上的模块吧,跟液晶电源板上的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zpso也查不到任何信息。

这个估计是厂家定做的,要原版才知道?要结合旁边和整机才好理解

网友B:
  这都烧糊了      。。。。     像我们这种板级  维修人才 就 直接    换版  了 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烧糊了      。。。。     像我们这种板级  维修人才 就 直接    换版  了 撒

也许是因为放大的缘故吧,这个器件并没有烧糊哦。

网友:
  这 是驱动板上的 哦     我就见过驱动板上  有

网友:
脉宽调制芯片LD7550

网友:
          根据图片中的电路板结构,从板上走线区域分布分析,并结合以往的经验,不太肯定的认为这块6PIN IC是轻量级开关电源电中的脉宽调制芯片。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