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改LD7575电路的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03-08):
                                                               最近一直没有弄明白这里,都不敢改都是直接买通用的模块。
                                                               但是我想有多个改电路方案。希望高手可以告诉下····万分感谢。最好把你们之前改这个2极管的型号发下。还有我之前见到有一些小长方型,那些又是什么型号的,貌似更好一些。

网友A:
普二极管就行吧  我有时候都没用也可以

网友B:
这个二极管会坏吗,我用通用模块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二极管啊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起着加速MOS管截止的作用,用快恢复二极管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起着加速MOS管截止的作用,用快恢复二极管代!

美女看了你好多帖子,收益颇多啊!
美女既然有婆家了,收帅哥徒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美女看了你好多帖子,收益颇多啊!
美女既然有婆家了,收帅哥徒弟吗?

不敢收你这样的徒第,没大没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收你这样的徒第,没大没小的!

不是现在还没收吗!等你收了,那帅哥就有人收拾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起着加速MOS管截止的作用,用快恢复二极管代!

请问一下···这个快恢复2极管 有那些型号嘛······我就是弄不懂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会坏吗,我用通用模块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二极管啊

零件的东西肯定会有坏的几率吧····问题是容不容易坏而已。就是想弄清楚这个要用些什么样的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普二极管就行吧  我有时候都没用也可以

真的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这个LD7575电路基本弄明白了,就是5脚连到G极这个2极管不知道怎么搞,,可以推展几个可以用在这里的2极管的型号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会坏吗,我用通用模块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二极管啊

其实多几种改法是好的···通用模块有时候也改不了的。或者后级电压会跳变··我之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1N4148!!!!

网友:
这个可以是吗···真的是感谢了,冒昧的问多句你知道 一些小长方形的2极的型号吗?我之前在这个电路中5脚这里见到过,可惜没有型号了

网友F:
就是1N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1N4148!!!!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多几种改法是好的···通用模块有时候也改不了的。或者后级电压会跳变··我之前也有遇到过。

后级电压跳变要看看原芯片供电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坏,还有光耦和431

网友:
1N4148,普通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快恢复2极管 有那些型号嘛······我就是弄不懂这些

一般开关电源中的尖峰吸收网络、整流快恢复二极管均可~!只要体积合适就行。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4148啊

网友:
加速场管关闭~~~FR107 ~~~~~字数补丁~

网友G:
这个是联想显示器的吧?那个ic用代换过不少,可那个管子倒是没换过!嘿嘿!

网友:
我经常发现二极管坏的就取掉不用

网友:
我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联想显示器的吧?那个ic用代换过不少,可那个管子倒是没换过!嘿嘿!

是联想没有错···我随便上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G极控制的线路···随便上一个就行了吧···没多大影响啊。我平时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1n4148  这个二极管 不可以省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真的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这个LD7575电路基本弄明白了,就是5脚连到G极这个2极管不知 ...

我修过一块比较新的电源板,人家厂家直接省掉这个二极管。不过板子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块比较新的电源板,人家厂家直接省掉这个二极管。不过板子质量差

也有我最近看到有一些电路它就省掉这个2极管

网友:
  这个 还要改     ld7575   坏的  很多    一般 就是后级没有  12v 5v  输出

      只要  烧了    开关管这个一般都要 换一个    很容易坏